大师救命哦,悲剧咯!!!!

楼主(2013-08-16):
映泰A780主板CPU不过,BIOS有时候不能保存,有时候需要清零才可以开机,郁闷,新主板我以为可能是某个地方虚焊了,于是开始加热IO,没想到不过点了,是不是挂了啊?

刚另外有台开不了机一看内存条掉出来了,假装修主板拆出来加焊芯片,然后装回事,收20了事,不然你装人家的内存条回去什么钱可能都不好收了,另外人家说了你太厉害了,一看就知道哪里坏了,本人纯属菜鸟,给大家点思路,以后见到这样的就随便帮他搞搞吧,这样好赚钱!

网友:
高手,坑人

网友:
楼上的这叫技术。不然怎么靠他吃饭呀

网友:
做维修都是这样的,不过要小心,否则好板搞坏。

网友:
才收二十,随便给他换个电容,收80多吉利

网友(点评):
修啥板啊收80 80都能买到二手板了吧

网友:
看来楼主还是说少了啊

网友A:
20都懒得搞。直接把MOS管两个都换了。让人知道换件了。这样80也可以收到的。20真心不想搞

网友:
不能保存BIOS 有没有查看电池是否有电 不要动不动杀IO

网友:
楼主是个搞维修的材料

网友:
我也发现!不通电的!好多人都喜欢去弄IO  南桥!然后没招!就说南桥、IO坏!搞不懂!

网友:
太善良了!88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都懒得搞。直接把MOS管两个都换了。让人知道换件了。这样80也可以收到的。20真心不想搞

换掉他的cpu,再收300

网友:
楼上的一个比一个黑

网友:
搞个 IO 才守 20  楼主 真是 让我 无语   要是 我 就把内存 插回去也收50    他要嫌贵 你就把话说圆了啊

网友:
大家都是深藏不漏啊。

网友:
不能保存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测跳冒电压是否正常  怎么直接干IO

网友:
RTC电路吧 电池 南桥都有可能

网友:
不开机维修,像这种内存拔插 收20-30元,其他问题收50-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适合搞IT销售行业,呵呵!

高手你认为应该怎么下手呢?若是不加电,首先从开机电路相关的元件查起,不然您认为该怎么查呢,还望指教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