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475网卡无法识别

楼主(2013-08-16):
    最近接到一台电脑联想G475雷打掉的,能开机,进系统显示本地连接受限制,无法上网,网卡灯常亮,换了个网桥,故障还是一样,重新更换一个网卡芯片,但换上去之后,进系统无法识别到网卡,测试芯片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但系统里就是没识别到网卡,进BIOS也无法识别到,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网卡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A:
换的网卡没有mac,旁边有没有24的存储块。要给重新添加一个,到网上找个mac修改器添加一个

网友:
没遇到这情况,你要是修好了,要分享分享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网卡没有mac,旁边有没有24的存储块。要给重新添加一个,到网上找个mac修改器添加一个

这个存储块什么样的啊?

网友:
系统里没有网卡设备,这个mac修改是怎么修改的?

网友B:
看下网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网卡供电!

网卡供电3。3v

网友:
看网卡和南桥之间的通讯信号

网友:
插了USB网卡虽然能识别到但插入网线还是提示没有插入网线

网友:
已解决,是芯片本身问题,芯片的PCI_FTX_C_DRX的脚对地阻值无穷大了,换了个芯片识别到了,打上网卡驱动也能上网了

网友(2014-07-20):
去找通用的BIOS刷一下,不然BIOS里面记录的MAC与网卡不符,会出现这种状况的。

网友:
没遇到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