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6寸四灯高压板 10V-30V 超宽电压 液晶高压条 四灯小口高压板

楼主(2013-08-16):
电压10-30V超宽
超大功率15-26寸
【接口定义】1-2: 供电 VIN(10-29V)3:ON 开关信号 4:ADJ 亮度控制 5-6:地线
【体 积】9cm*4cm
【质保】全新原装,一年包换,深圳AVT厂家直销!(无后顾之忧!)
【电源工作条件】10-30v
【灯管大小支持】15-26寸【必须是四灯小口】
有动手能力 一定维修基础的请拍
改装高压板个人自己维修的考虑好你的能力请联系后在拍啦!需要有改动的地方改装不了的拍下如需退换 运费自理,超低价格,敬请谅解。
产品展示:
深圳淘宝店联系QQ:有事您Q我

网友A:
这么巧  我正好高压板没有了  这样的高压板是改良过的吗 我以前进过一些  放了大概一个多月 其中有5根 通电就打火!紫色的火花 不知道这个如何

网友:
上22寸的屏,高压变压器会不会太热?看背面的驱动管也太小了。

网友:
请问店主为什么把我旺旺拉黑????

网友B:
现在都流行换LED灯管了 哪个还要这种?

LED升压板也会坏哦

网友:
能在小一下 我就考虑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流行换LED灯管了 哪个还要这种?

不能这样说  你看网上LCD的配件还是销量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巧  我正好高压板没有了  这样的高压板是改良过的吗 我以前进过一些  放了大概一个多月 其中有5根 通电 ...

可以买几个回来试用下

网友(2013-09-23):
买过   感觉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