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 驱动板程序

楼主(2013-08-16):
故障:刚开机正常显示,不到一分钟,屏开始闪,马上下面一半变暗屏,上面一半正常显示,然后就开始花屏,拆开后再点,屏闪,但是发现灯管正常亮着 不闪烁, 驱动板是RTD2120L+RTD2025L的 屏型号是LTM190M2-L31,想先刷个程序试试 找了一下,没找着 还有哪位大大好心提供一下啊
暗屏

网友:
在线等,这个板子是不是有24C程序啊 有的话 最好提供一下啊,非常感谢,有提供者 给你加分

网友:
这个可能不是你说的那的驱动板问题哦,灯管和高压你确定没有问题吗

网友:
我拆开后再点,屏闪的时候灯管是正常亮着的,没有闪,而且我不接屏线,点灯是一直亮着的 没有屏闪的情况

网友:
屏线换了吗?遇到屏线坏的差不多是这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