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MAC如何装windows7系统

楼主(2013-08-16):
苹果MAC装windows7系统,一定要用安装版一步一步安装的吗?能不能用ghost版本,怎么弄求解?装完苹果系统后在GHOST装WIN7认不到WIN7

网友:
最好还是用硬装版的,ghost的好像是不行,即使装起了,很多东西也不能用

网友(2017-09-02):
可以ghost 前提是要吧苹果系统删掉 才行

网友A:
上威锋自己找  这问题太简单 15年以后不用心思做7  这个不用我多说吧

网友:
好吧  大神 百度上有好多教程的  多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威锋自己找  这问题太简单 15年以后不用心思做7  这个不用我多说吧

只能做10.。iso往里面一拖完事了。。

网友:
苹果bootcamp联系我,分享给你,装系统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
ghost的即使装起了,很多东西也不能用

网友:
呵呵,你是没装过吧,不能GHOST,只能用ISO官方原版的

网友:
估计做维修的都会装吧,呵呵

网友:
要装双系统的话,就肯定得要安装板系统,百度 我告诉你  就会收到原版系统

网友:
做维修的都会装吧

网友:
                  用自带的BOOTCAMP.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话说得清楚,建议你看看苹果官网bootcamp支持啥的。。。不同的机器还不一样。。。

网友:
看你什么型号的机器。不同的机器装的方法都不一样的,

网友:
要看啥时候的机器  有的可以G 有的不可以

网友:
哪个版本的机器哦,新的机器用不了GHOST

网友:
用虚拟机,ghost win7 不就行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做10.。iso往里面一拖完事了。。
做WIN8 可以吗

网友:
很多同行的都拿来装 同行我收50

网友:
百度的教程一大把。按着教程做。多做几遍就会了。

网友:
这个网上教程什么的一大把啊。。。。。。

网友:
建议如果用苹果机不装苹果系统不如买台纯PC玩,如用苹果机把苹果系统故意删掉,你的苹果机寿命会宿短,而且硬件会出问题,目前最快的安装方法装WINDOWS是在MAC系统下用winclon10分钟就搞定装WINDOWS,但不同年份装法不依样,

网友:
支持MBR模式的板子可以GHOWIN7,比如1278之类的,先安OSX然后磁盘工具分区,进PEGHOST,重启进PE修复引导就行了,没什么东西不能用的。对于只支持UEFI的板子就不能GHOST了,除非删除OSX,不然没有esp分区,不能修复引导。

网友(2017-10-02):
楼主 百度上一大堆 好好看看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做10.。iso往里面一拖完事了。。
做WIN8 可以吗?

网友:
思路清晰,写的也很详细,楼主用心了,感谢分

网友:
在苹果系统里面制作WIN7 U盘。。。。。。。。。。。。

网友:
百度搜素一下有很多图文 教程。。。。。。。

网友:
ghost 可以装 一直都是装ghost

网友:
我的帖子里面有做苹果笔记本系统的教程。

网友:
百度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