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反复重启

楼主(2013-08-16):
昨天接到一台东芝笔记本,故障时反复重启。开始换了4个330不行 后来又加了2个还是不行 现在直接就是开机马上掉电?求解

网友:
最好是换同型号的电容。你这个掉电跟电容应该没的关系吧。

网友:
反复重启机器能不能亮  到什么地方重启  都说明一下  我们好分析一下 看看是杂么回事吗

网友:
每次都说是大电容   难道就没其他问题??

网友:
我这边有个华硕本也是没完没了的重启,,,,还没结果。

网友:
电容被你搞过后,就得换思路了。得静心慢慢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