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修过的一台飞利浦 TOP258PN的维修的错误贴更正

楼主(2013-08-16):
原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5403

由于又接收一台飞利浦190E的液晶,也是采用TOP258PN,换了电源芯片,外围的47/25V 10UF/50V电容,测量了外围的二极管都没有发现问题,测电压发现TOP258的2脚电压只有4V多电压,断开2脚接的稳压管后试机电压正常了.但此稳压管拆下测量过正常,可能是软击穿或者稳压值变值造成电源保护. 此管相当于图中的ZD806 9.1V.
    此前的贴子判断为变压器是坏的,是为误判.人可以出错,但千万不要出现同样的错误!

网友:
不知稳压管拆下后是怎样测量的,是接上额定输入测的输出吗?

网友:
变压器坏的确实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