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就死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8-16):
电脑刚开机进入到桌面就死机了。键盘跟鼠标都移动不了!

网友:
很多种问题啦

网友:
看看进入安全模式有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
先软件 ,后硬件

先做系统看看,不行的话就考虑电源,主板,内存,硬盘这些了

网友:
很简单的排除方法。首先看看是不是插的2条内存。是的话拔掉一条分开试。还是死机的话就进安全模式或者PE 不死的话就是系统问题。进PE还是死的话就检测硬盘

网友:
估计温度太高了,清灰

网友:
检测硬盘啦!在不行重做系统

网友:
检测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或者看有没有打滤波电容鼓包 或者 看导热硅脂是不是干了 重新刷点新的上去 元件老化或者氧化液会造成
还有内存和硬盘呀  检测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先换个系统再说,如果还有问题再用鲁大师测一下温度,温度高的话就要拆机清灰了,温度不高的话就得去检测硬件故障了

网友:
进PE
做系统
看硬件
话说装了几个杀毒软件?

网友:
可能是卡死了。。先进安全模式试试

网友:
把北桥揭开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