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有电压不跑码,一般都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8-16):
最近急死啦,求助啊,

网友:
检查一下cpu试试?

网友A:
这个可能很多,你什么测量值都没提供,就开问,好久不干维修了,现在的修都这么水么

网友:
请详述问题故障,这样大家才能更好的给你提供帮助!

网友:
刷bios插测试卡

网友:
不详细写的。习惯回答,干桥。

网友:
说不清楚
没法回答呀

网友:
PCI的 时钟复位没电压

网友:
PCI的 时钟复位没电压怎么会跑马呢,先修时钟 复位吧,等有了时钟 复位电压在说吧

网友:
这个很难啊,老手修起来也费劲

网友:
按思路走吧!!!供电,时钟,复位,如果供电时钟都正常GB南桥爱坏

网友:
做桥呗!IO坏!CPU供电芯片

网友:
这个问题就问的有学问了,不跑马的原因很多啊 ,建议了解主板的上电时序和原理。

网友:
不跑马 就按套路来啊 查供电刷BIOS  焊桥    然后就换板子吧

网友:
查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先修时钟 复位吧,如果时钟复位有了  不跑码再加焊北桥和刷BIOS

网友:
急什么?先查供电,供电没问题的话,查时钟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全部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很多,你什么测量值都没提供,就开问,好久不干维修了,现在的修都这么水么

呵呵,同意楼主说法,供电是否正常都不知道,叫朋友们怎么给你出主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