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硬盘几天就有坏道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08-16):
应该是电源问题,已经搞坏几个新硬盘了,才几在一扫几十个坏道,是在别人手上坏的,如何确定是电源有问题,要不我换了电源也敢上硬盘,怕搞坏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   是电源问题,但是你的是不是  没法确定,只能说一步一步来。

网友:
使用中观察12V 5V 有没有偏高,

网友:
现在没有上硬盘,开机测12.16v,怎样确定是电源,主板应该不会导致硬盘坏道吧

网友:
别犹豫了,赶紧换电源!有些坏道应该只是逻辑坏道,还有得救!

网友:
显示红叉还会是逻辑坏道吗?

网友:
去找个示波器 测试一下看看开机状态下,5V和12V的电压是不是有波纹

网友:
刚入行,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
差不多10年前给自己家亲戚装的机器就出现过这个问题,FSP的电源,坏了两块硬盘。换了就好了,但那个FSP电源上别的机箱,也不再出问题了。

网友:
不要用太次的电源,有好多问题都是电源惹的祸呀,你想呀220V电压进入电源分出各路电压

他有问题,别的能好吗?

网友:
关键我测试输出电压又正常

网友:
带负载 就一定了   我有个电源就这样

网友:
我前两天也碰到一个。客户拿来一看没系统,再注意一看没硬盘。换!装上硬盘系统完工。等到晚上来电话说又不行了,嘿,虽然是二手硬盘我也不会这样衰吧!第二天拿来一看能开机呀?重启再来,行!再来...几次后哈又没硬盘了。。换吧。换上一个不行,坏的?不会吧。再拿一个换上,系统还没装好就掉了。那元凶就出来了,换电源好了!第一个硬盘客户带回家了,唉不好说呀!

网友:
什么样的问题都有

网友:
电源不好,会有很多问题的

网友:
很多人装机时不注意电源的质量----其实,电源是主机内最最重要的部件!!!!!

网友:
电压不稳定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