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 不能软关机 已解决

楼主(2013-08-16):
二修V460(I3独显),同行送来说是点不亮。
检查板子上面南桥,显卡都被做过了。
手里头正好有另一片V460的主板。(I5独显,掉电的,已修好)
对比了各处大电感的阻抗,发现显卡核心供电的阻值明显偏低001(好板0002-0003),南桥核心供电0000(HM55应该是0013-0015)
换桥吧。
显卡原型号代换,HM55不耐热,统一都用HM57代换。
亮机了,装上发现亮LOGO有时候会延时,而且不能软关机。(XP系统)屏幕灭了以后电源灯还亮着,电流指示0。7**
认真对比了两片主板换桥时候被BGA焊台夹过的地方,南桥,显卡边上,均无掉件。
先在论坛上搜了一下V460掉电的帖子,不在少数,里面说什么的都有 南桥坏,EC坏,EC_BIOS坏,CPU坏,内存坏... ...这些真是乱七八糟的都有。
这台二修的机子给同行报的价不低,决定进行挨个排除。
是BIOS坏?
两块板子上的SB_BIOS,EC_BIOS一起换,这时候两片板子都不能正常关机了。
换回去,原来的板子可以关机。二修的那台故障依旧。
排除了BIOS问题。
难道是CPU坏了?
将两片板子的CPU对换,故障依旧。
排除了CPU的问题。
这时候发现卸载XP系统下面的Nvidia GT310M显卡驱动可以正常关机。
怀疑是系统问题。
将硬盘换成自己的测试盘,装成WIN7系统。一切正常了。
弄了一上午。

网友:
这是人人皆知的问题 还拿来亮相 不丢你师父的面子? I3 I5机器现在大部份都会出现XP关不了机的情况由其华硕大部份都这样 只有装WIN7或WIN8测试才会是正常的! 你这点常识都不懂!

俺也不知道.这是常识?
我也不知道I3的机器装XP还不能软关机呢
+1,我也是没常识的人之一。

网友:
语气好重。至少楼主不发这个帖子我还不知道XP无法关机。看来我也是没有常识的人。

网友:
懂的越多越是淡定。。。

网友:
什么情况,CPU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还是驱动不对

网友:
不好意思,出了点小故障,换成WIN7以后,前几次都可正常关机,第二天就不行了。接下来进BIOS,将Graphic Device  改为 SWitchable 即启用双显卡。装好驱动,现在一切正常了。

网友(点评):
不错,原来bios里还有这样的开关!不知道这开关默认是打开还是关闭的

网友:
我侧机都是自己测试硬盘来侧机的

网友:
一般都是BIOS问题,这个有点特殊啊

网友:
我的师傅是 一本迅维10年的笔记本教材一个哥们送我的,丢师傅的脸,还真是说不上。我们新手发些帖子完全没有显摆的意思,想的很简单,看到很多同行说V460不能软关机,自己正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希望能帮他们解决问题罢了。

楼主不用管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没人一生下来就什么都懂,没什么丢不丢脸之说。

网友:
呵呵楼主好有耐心啊

网友:
顶楼主  楼主以后多多发帖 我们这些菜鸟还要跟着你学呢

网友:
碰到难缠的电脑.就是很花费时间,

网友:
一般是南桥BIOS问题吧?

网友:
看来现在吃菜的鸟越来越多了! 吃虫的鸟少了~

网友:
我还是比较支持楼主的,有自己的一些经验和过程能来给大家分享,让大家或多或少吸取经验,不像有些所谓的高手,有点什么经验东东都藏着拽着,必尽能上论坛的大部分都是新手!!

新手发这样的贴远比那些老鸟有那技术就是藏着掖着不肯说,打算把技术带到棺材去的要好上千倍万倍!

网友:
我搞了一台V470也是和你的故障时一样的,后来客户说长按开关键能关机就行了

网友(2013-09-15):
这个机器你换了NB就容易出现关不了机,和掉电的问题。V460 和B460一个叼样。就是BIOS的问题,这个板的BIOS版本多得很。只有一样的测试刷了

网友:
其实自己早就搞好了,软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网友:
这种机的BIOS的确是有问题的,基地里面也有不同的版本,遇到楼主说的开机LOGO有延时,关机关不上的直接刷,我在基地找了不少的BIOS,都是完美解决的,只是找BIOS刷BIOS花了点时间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所以你还是帮助到不少忙

网友:
先软后硬吧,

网友:
搞硬件维修的上来都会排查硬件问题  纠结呀

网友:
刷了N多个bios都无法关机,不能休眠不能待机,按照楼主说的,换个win7系统居然好了。

网友:
顶一个,够耐心

网友:
楼主最后是设置问题 还是BIOS问题 呢

网友:
一般都是bios 问题吧

网友:
知道结果也不要这样说楼主吗?2楼的兄弟。。。。。。。。。。。

网友:
驱动不点不对,应该

网友:
LZ  HM57代换HM55  可以? 成功?

网友:
修多了 什么状况都能遇到

网友:
绝对是个不错的维修经验,顶楼主,一般要是新手碰到这样的问题,做过桥的,肯定会怀疑桥没做好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了  说的太对了  顶lz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装win7不关机的 装XP就好了 呵呵

网友:
楼主十分的仔细啊 加油

网友:
系统问题居然??也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
楼主我顶你,维修经验,写出来大家可以学习,再厉害的师傅  也不能每个机器都修好,这样有的时候会让同行少走弯路的。

网友:
看贴如修机。看得越多。学得越多。

网友:
修过一台也是关不了机,关机画面死机。也是安装XP的。
后来,把摄像头驱动删除,重新让系统认出一个普通的驱动来,居然就正常了

网友:
新机器,都要装WIN7的

网友:
联想2013年产的电脑,自带原装正版W8系统的机器,只能换W7,不支持XP。多数显卡驱动不支持,请大家告诉大家。

网友:
这个常识我确实也不知道啊

网友:
学习了,大家都这样讨论的话,会让好多半迷子都学会搞维修了,哈哈,不过还是要感谢那些无私奉献的人们

网友:
是的,这种情况系统和软件,都有可能的

网友:
驱动也会引起不关机呀。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系统与BIOS不兼容引起。

网友:
我现在有个b460的机器 I3 独显,重启进不了系统,直接关机再开机可以进系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感觉就是显卡温度有点高,怀疑是显卡问题,但使用比较正常,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