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手一个方正显示器.

楼主(2013-08-16):
释放板糊了.然后就把板子都换了.可是换完后还是释放板糊.求解  啊好板子都糊为什么

网友:
通上电10分钟看下,要是还糊,屏可能有问题!

网友A:
释放板?是什么板啊?电源板、驱动板、高压板、按键板、逻辑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释放板?是什么板啊?电源板、驱动板、高压板、按键板、逻辑板?

就是插VGA的板子是什么板子

网友:
哈哈,新名词,释放板

网友:
那你先确定电源板输出电压都正常后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插VGA的板子是什么板子

那个东东叫驱动板吧

网友:
还有那个东西糊的是哪里啊  哪里糊的都不知道怎么判断

网友:
连板子叫什么都不知道还修显示器?赶紧回家种田吧!田里容易多了!

网友:
表達都是問題。不知道要怎麼說。

网友:
估计是屏供电短路,一插上就场管冒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