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版号R13开机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3-08-16):
接到一台HP G4 版号R13的机器,来的时候是开机不显示,但是看可调电源跑码,感觉是跑完了,但是屏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   拆机裸板试还是一样。电流0.8-0.11-0.8-0.11这样跑,量显卡供电PL26只有0。4几V ,显卡已更换新的,BIOS和EC BIOS都刷了,CPU和内存确定是好的,显卡供电芯片也换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电流0.8-0.11-0.8-0.11这样跑,不会显吧。我的acer4551g的从0.02的待机到0.3几到0.5、0.7、1.4
1.65、1.8、2.03,相当正常,就是不显,板做完了,没办法了

网友:
桥做完了,南北桥,显卡全都加焊了一遍

网友:
显卡供电应该低了点吧

网友:
如果是独立显卡供电0.4V电压肯定低啦,CPU显卡供电一般也在0.45V左右

网友:
我的就是独立显卡的。。。。但是显卡供电只有0.44V不知道对不对,自己感觉是有点不正常。。。也没有遇到过这么低的显卡供电。。。。。谁手上有G4的好机器。。。帮我看下显卡供电是多少V

网友A(2013-09-15):
cpu 供电不是在0.9左右吗?怎么会是o.45左右?求教。。。。。。。。

网友:
这块板我也是遇到过几次都修到烦去。
有两台G4本,也是电流正常,但无显。拆机把3V电池拆掉,放一分钟左右再装回去,居然就正常有显示了。但大约用了一个月左右,又再次出这个问题,又是放电就好。也是换过HM55的桥及刷过BIOS,都没有完全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 供电不是在0.9左右吗?怎么会是o.45左右?求教。。。。。。。。

大哥,你不知道现在的CPU大部分集成有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不知道现在的CPU大部分集成有显卡吗?

有集成的但是我看的集成的也没有这么低啊!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