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51G死活不亮机

楼主(2013-08-16):
品牌如题
板号JE40-DN
客户说有时候不通电,有时候通电了也是花屏。
AMD的U,ATI显卡
不通电修电源头弄好,花屏加焊北桥后,可以了。但是总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于是加焊南桥。
加焊后随时能开机,但是就是不显,外接不显,内显也不显。
一筹莫展呀,后来加焊显卡,还是一模一样的,电流跳变正常,就是不显,内外都不显!黑屏
哪位忠肝义胆、侠骨融肠的大内高手修过的,提示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动了南桥才这样的,南桥周围有无掉件?没的话换个南桥试过再说。

网友B:
建议先搞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动了南桥才这样的,南桥周围有无掉件?没的话换个南桥试过再说。

我想请教一下大师傅,显示那东西不是与北桥和显卡有关吗?如图: 为什么要动南桥呢?

网友D:
先刷个BIOS看看,不行上断诊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请教一下大师傅,显示那东西不是与北桥和显卡有关吗?如图:为什么要动南桥呢?

是的,但是你是动过南桥后才如此的。而且你加焊南桥后又是开机有时不开机的故障解决了。我只是提个建议,不一定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E:
你这个还是北桥的问题,你重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刷个BIOS看看,不行上断诊卡看看

这个已经操作,没有用的。还是老样子,电流跳变七、八下,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还是北桥的问题,你重植试试

打算明天一个一个的重植,就听你的,先从北桥开始吧,植完一个试一下,但愿只用植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搞南桥

南桥再次加焊了一次,还是老样子,电流跳七、八下,不显。接键盘,大写灯能亮。明天先做北桥,再做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再次加焊了一次,还是老样子,电流跳七、八下,不显。接键盘,大写灯能亮。明天先做北桥,再做南桥试 ...

努力把机器开起来  然后进安全模式看可不可以         可以的话把显卡驱动卸掉

网友:
由于搞其它的板,这个放了好几天,昨天拿出来重植北桥,没用的。大写灯亮,显卡应该过了,为什么内外都不显呢?
BIOS都刷了好几个了。一个效果,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