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 双敏770a-cf v3 自动开机 无内存供电 !!!!

楼主(2013-08-16):
      拿的板子   一插电源  发现自动开机了        然后测试内存只有0.11V F72815芯片   1脚BOOT  5脚 VCC 都有12V   正常。。。
7脚OCSET 1.2V。。。。3 脚VREF为0V。。。其他都是0.11V 4 d1 {         IO也换了    还是自动开机    各位指点哈

网友:
查绿线到开机排针间的线路,

网友:
换内存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查绿线路三极管个和内存电源

网友:
PS ON 上拉电阻看下啊哦

网友:
有能是电源IC,也有可能是电源IC后级短路,要查!

网友:
修好各大供电也许就不会自动上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