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三星940BW 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3-08-16):
今天接了一台假三星940BW 显示器  开机无信号输入   淘宝上也买不到一摸一样的板子  请问大神门如何解决这个驱动板的问题

4线按键板  非触摸

网友A:
1、刷程序 2、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
同意楼上两位的!!!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
用通用板吧,用一次就知道是我想要的。

网友:
如果修好的话,花很多时间的,还不如改通用版吧,我老板说了,时间不能花太多在这小利润上,简单的就修,难的就是花时间多的,就改,把腾出的时间干别的,多好啊 ,

网友:
6楼说的对   不要劳民伤财呀  不划算!

网友:
驱动板不好搞,一般都是改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刷程序 2、换通用驱动板

正解~~~~~~~

网友:
利润的角度当然是换通用板划算了。可从技术层面说的话,得空的时候还是研究研究。毕竟是做芯片级的。

网友:
直接和客户说换个国产的了国产的挺好用的

网友:
换通用板吧 那东西没法修了 眼睛都跑花掉

网友:
同意LS说的   换通用板写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
换通用个驱动板就可以了。

网友:
欢乐斗地主你还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