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2sw+刷程序问题

楼主(2013-08-16):
现在有个AOC 912SW+ 想刷程序 就是刷不成功 麻烦大神们看下 安装的对不对 还有CH341A支持SST25LF020A 吗?

网友:
知道的大神来看下啊

网友:
这是啥编程器啊

网友:
这么简单的编程器....能用得住吗

网友:
安装是正确的!24系列的要选好芯片型号才能的!这个编程器自动检测的芯片好少的!我这里也有一个,用起来方便。廉价的东西不太好用

网友:
CH341的支持是支持,但是写SST的芯片很慢(SST的编程模式不一样,它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写,别的是一页一页地写,也就是255字节)

网友:
如果你要刷的芯片是SST25LF020A的话,那么如图所示,你放芯片的位置是错误的! 应该放到插槽的另一端。你现在放的是刷24系列芯片的位置。而且据说刷SST25LF020A的时间要非常的长,大约三个小时左右~~

网友:
还有,这编程器应该是不支持SST25LF020A的。

网友:
首先你确定这个数mcu吗?然后在想放置问题,然后就是编程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了  这东西应该是不支持 买了个新的代刷后 换上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