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门的X100E无待机

楼主(2013-08-16):
电池能正常开机
接可调无待机
很邪门充电接头那里电池为3V左右
不插接头电源正常的19
一接入接头直接就拉成3V左右了
根本查不到任何短路现象啊

网友:
拆掉PR171也同样

网友:
还好前面没太多零件,楼主一个一个拆掉看问题在哪。好了说声。

网友:
pd15有没有问题。

网友:
pd15拆了同样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短路,看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想远了
没问题
是一个缺德的同行把电源头给我换了
一直好好的电源头
真的没想到被他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