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设计缺陷

楼主(2013-08-16):
昨日维修一台b460,在装壳的时候,突然发现这款机子对HM55的散热问题存在严重错误,上盖壳的金属上虽然有导热片,但根本压不到桥上,而上盖在桥的发热位置刚好又挖了个洞,只有一层黑色塑料纸,这样桥的热量根本不能传导出去,使用一会后手摸塑料纸处就烫手,不解联想这么大个公司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网友:
这个是你自己的问题  没听说过B4660有这问题   接触不到桥上 桥早挂看

网友:
   换主板 , 待机直接烧一个大洞

网友:
唯一我知道的缺陷就是C壳左下角的海绵。

网友:
是没有散热片 温度不会超过60度就行了 59度

网友:
个别现象     有些缺陷是自然性的  要随时间的

网友:
有缺陷才会赚钱啊

网友:
不必大惊小怪,有的桥根本没有散热片

网友:
这个有点牵强了,这款机器就是BIOS 和铁壳上下管的问题,其他都不重要。

网友:
HM55就是南桥发热量可以忽略,再说最好有缺陷,搞维修才有钱途,过保就坏

精辟~

网友:
BIOS也爱坏吧?不知道是设计缺陷还是生产缺陷

网友:
越多缺陷越好。这样我们才有活路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啊 我修过好多了 没看到接触不到桥的啊

网友:
修的还都不是桥的问题 都是小问题

网友:
应该还有硅胶垫,但你搞掉了吧

网友:
B460 除了EC的程序爱坏外.没发现有其他有典型的故障

多逛论坛!!

网友:
虽然桥散热不好,但确实这款机子都是bios和铁壳管子喜欢坏,桥本身还没见过自然损坏的,

网友:
硅胶垫掉了吧

网友:
个别机器吧!!联系不应该这么不靠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