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CPU座虚焊

楼主(2013-08-16):
今天一块英特尔的主板  拿到手上开机测试,开始挡D1 等待10秒左右就掉电了,开始以为是内存不过。后来又自动上电,这次就到25代码的时候就掉电了。结果又上电,结果显示了,但是这次没有掉电而且可以进系统了。 然后我自己把电源线给拔了,又上电 结果又没挡代码了也显示了但是断电3分钟左右的样子在开机又是一样的症状了。 怀疑是BIOS问题,后来把另外一块主板的BIOS换过来 也可以点亮注意是两块一模一样的主板)。马上就把另外一块主板的BIOS取下来 把BIOS备份 刷到这块主板的BIOS上面  ,结果也是一样 显示了,以为就修好了。

    结果吃完午饭回来再来点亮,结果症状依旧 ,和开始一样的症状。 后来怀疑是南桥,准备去加焊南桥了。但是后来一想许老师说的话:“因特尔芯片组的桥,一般不会虚焊。而775的CPU座容易虚焊。”后来还是决定先加焊CPU座看看!

    加焊完后,装CPU 内存 开机上电测试,竟然没有掉电了。 然后每隔几分钟点亮一次,点亮了然后把电源线给拔了。反反复复测试了几十次,都可以了。问题绝决,交机。

网友:
这个弄的我好郁闷。

网友A:
我也有块联想机子上的主板,一按CPU座就好,不知道怎样加焊呢,没学过。

网友B:
座子怎么加焊啊?

网友:
座子加焊图片穿上来,详细给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块联想机子上的主板,一按CPU座就好,不知道怎样加焊呢,没学过。

用BGA加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座子怎么加焊啊?

BGA加焊...

网友:
我也修好很多775CPU座子虚焊的,775CPU座子虚焊会掉电,不过内存,还有复位灯闪。等等。以后要多注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