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515cpu供电低的维修

楼主(2013-08-16):
前几日 接修一台hp515笔记本 故障现象为开机风扇转 屏幕闪一下无显 报价按照换AMD RADEON IGP 216-0674026的价格直接报380 客户降价不心软 最后少20(心中暗爽^_^)客户走后拆机 讯维上查n多资料 总结后有几点 1.bios 2.cpu烧毁 3.CPU供电max17009G 4.南桥芯片5.北桥芯片 对各种电压和信号检测一番后只发现AMD 速龙 64 X2 QL-66 供电比较低为0.86--0.94V 心想这个cpu应该有问题 于是跑同行那边 先换cpu 电压不变 开机电流0.9A无变 于是上官网下载刷BIOS 还是不正常 回来后把cpu供电管和电容全部换掉 电压还是没有达到这个cpu需要的1.2V 于是准备换max17009g 这时候静下心来 仔细想想开机复位信号一直有cpu电压不正常 不能正常工作 有可能是cpuVID信号没有正常识别 于是按照先简后繁顺序 先做cpu座子BGA ---架上便宜暗红外台 按照设置好的笔记本cpu塑料座曲线 走一遍(笔者懒得连焊膏都没有加) 玩到完全冷却后 装上通电 只见cpu供电先到0.86V--0.95V--1.2V嘿嘿 屏幕亮了  修复!  总结;有时候cpu供电低 可能需要先考虑座子BGA脱焊的可能 总比直接就加焊显卡南桥等安全 况且 现在的笔记本多是红黑胶的 完毕

网友:
你的帖子怎么都发到上面 管理发帖位置去了

网友:
 那要咋整 管理见了该不会把我关黑屋子去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器电流只有到0.9上下跳动就是不亮,北桥也干呢,BIOS也是刷了,CPU也换了就是不亮,搞不懂

网友:
笔记本座子有问题的机器我还真没遇到。我修本也1000台了吧。没遇到过

网友:
座子的问题一般都是很少的

网友:
座子坏了不稀奇,大电感坏了都见过!

网友:
修了那么多机器,没有加焊多CPU座子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