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 9600GT 无核心显存供电

楼主(2013-08-16):
核心供电RT9259A,2脚开启2.6v ,8脚0.8v,10脚 0.8v ,VCC 12v ,无UGATE,LGATE,PHASE,FB,6脚FBL为0V,6脚控制的MOS对地阻值为1.7欧,是RT9259A坏了,还是其他地方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点评):
这种IC不难,IC本身坏 5脚控制脚异常 FB 和FBL电阻问题 2脚 8脚都会引起没供电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9259容易坏,但是如果你测量准确的话,明显有问题,8脚是12V输入,正常不会只有0.8V,要查输入的保护电阻。其它几个因为没有输出电压,当然也测不出什么来。6脚不是控制端,怎么会控制MOS管?你看清楚了它是接MOS管哪个极的?你说的对地阻值很小,又是指的哪个脚呢?

网友A:
9脚0.8v,打错了,1脚12v, 8脚12v, 6脚FBL为0V,6脚之前连的MOS,D S极阻值很小,1.7欧,手中无RT9259替换,看这些是否可以断定RT9259A坏?

网友B:
BOOT这个脚有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OT这个脚有电压吗

1脚BOOT有12V VCC

网友(点评):
没有输出电压,BOOT脚就是在12V左右,它是自举电压输出端。如果输出电压正常的话,BOOT应该比12V高

网友(点评):
无供电 跟BOOT没有什么维修关系,维修 只需要看BOOT是否有电容,有就不管找其他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9脚0.8v,打错了,1脚12v, 8脚12v, 6脚FBL为0V,6脚之前连的MOS,D S极阻值很小,1.7欧,手中无RT9259替换, ...

所以啊,测量错了啊。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是9259不好,如果有UP6161也可代换试试。这个6脚 应该是个高电平,它不是输出脚,是你说的那个场管给它提供一个高电平才可正常工作。场管D\S阻值小也不能说明什么,场管是电压控制器件,只要G上有正电荷,D\S就相当于是直通的。你可以将G\D之间短路放电后再测量D\S看看。

WJC

网友:
学习学习,显卡不太会修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 先换一个 rt9259上去再说-.-
不出电压再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啊,测量错了啊。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是9259不好,如果有UP6161也可代换试试。这个6脚 应该是个高电平 ...

荣生说的很清呀

网友(2013-09-16):
先换个9259a试试,这个芯片爱坏。不行的话再查条件,BOOT/VCC/EN。第二脚RT_DIS是EN。是2点多V的电压。

网友:
恩,学到很多东西:“没有输出电压,BOOT脚就是在12V左右,它是自举电压输出端。如果输出电压正常的话,BOOT应该比12V高”-------经验之谈,应拿笔记下。

网友:
发图上来,叫大家都看清楚:

网友:
9259属于基础电路,如果都不能修好,那修显卡就麻烦了,这种问题都没必要问的,建议看看月饼老师的显卡功夫秘籍,也就30多元。

网友:
代换一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