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显卡...集成..独立....

楼主(2013-08-16):
   跪求高手..............笔记本如果独立显卡花..........怎么屏蔽掉用集成的呢?    如果显寸花有什么软件可以解决的吗?指教的不重复的软件或方法给下载分...........小弟新手阿.......泪奔的年代.........

网友:
显存的话软件怎么能,除非直接换掉或者丛植

网友:
如果是独立显卡 花的话  在桌面上屏蔽掉 试试  没有试过     不行就换不  不过一定要确定问题

网友:
有时候  cpu也会导致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