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1.8出不来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16):
我这里有一块主板,内存供电没有,电源管理芯片是W83320G,测得场管好的,也换过新的!!电源管理芯片换了也是没有1.8V出来,测W8320G的2脚VDD5.12V,3脚VDDA5.11V,4脚PWOK0.19V,7脚COMP1.01V,8脚FB0.18V,10脚BG-REF1.82V,11脚BOOT5.01V其他各脚都是0V,这个PWM电路该排除的都排除了,确保别的都是好的就是不出内存供电,请问那个大神来指导一下!!\
我是新人,请大家多多指导啊,发个引脚定义图,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

Rngon -6 严禁灌水

网友:
晕,没有灌水啊,这块板子正纠结呢,没想到.....以后不再发帖求救了

网友:
第六脚也是零伏这个芯片根本就没工作。。。。查查那个六脚接的电容。。。

网友:
这个IC没有工作哦

网友:
查6脚的电路吧,都没有开启信号怎么会有电压了

网友:
你换一万个都不会出供电的···查一下上电时序,问题便引刃而解

网友:
认真查一下各大供电点是否都有供电,你只发现了内存无供电,再查一下其他的供电电路看看是否还有无供电的··尝试先修复其他无供电的,看看内存电压是否出来

网友A:
有部分CPU供电先出。看下CPUI供电

网友:
还是先打下内存供电阻值,阻值很低的,你就是全换完,条件都满足它也不会出来,6脚电压不正常,你跑下电路吧,一般都是三极管控制的

网友B:
boot自举升压怎么没有啊

网友C:
芯片没有工作   查查芯片的软启动电压   和开启信号正常不。

网友:
走电路,可能是电容

网友:
6脚和9脚应该为高电平,换一下C6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没有工作   查查芯片的软启动电压   和开启信号正常不。

电源好信号不认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部分CPU供电先出。看下CPUI供电

AM2的板子,CPU供电上管12V有,下管0V

网友:
昨晚想了好久,我想芯片是好的,那部分的PWM电路应该没有问题,问题是PWOK没有给电源信号,往上查查看吧,问题不再内存那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ot自举升压怎么没有啊

BOOT是5V,电压没有上去,是不是芯片没有工作自举就不会升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 的开启信号是 4 脚  PWOK信号 吧

是PWOK,电压是0.19V

网友:
学习中。升级中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948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