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显可以亮,集显不亮,

楼主(2013-08-16):
独显可以亮,集显不亮,
是一块杂牌主板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查下VGA接口吧

网友:
查下VGA接口的5v供电有没有,还有打下三基色的阻值正常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先vga   在北桥       先弄下内存     集显显存用的是内存的

网友:
集显需要工作需满足以下条件    1.   RGB 三基色 也就是123脚要求对地值一致 而且在100左右
2.  行场 要求对地值一致 500左右 13#14#脚
3.  9脚 5V供电脚 如果有对地值必须有电压  为1的话就不用管他了。

网友(2014-05-16):
我有好几块都是集显不亮独显可以,顶星 f-n61m\tm-c61sm,昂达g41+ VER 2.0 DDR3,昂达的为几个电容短路,换了也一样,现在都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