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cer Z5610Z(一体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08-16):
求救acer Z5610Z(一体机)不定时掉电,有人知道吗?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散热做好了没?什么情况下掉电?外设排除了没

网友:
首先检查散热

网友:
獨顯卡上驅動就會發生不定時關機,不上顯卡驅動都正常 ,是哪裡問題?

网友:
加个散热铜片看看

网友:
把温度保护去了试下

网友:
首先考虑下散热问题,然后看下是不是CPU的滤波电容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