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005加热问题

楼主(2013-08-16):
一台HP M1005通电 自检正常 不进纸 提示热凝器错误,拆机检测了加热组件,发现损坏有点历害,加热电阻坏,定影膜坏,下棍坏,于是更换全套加热组件,能用了,用了一两天后,现在有时是打印几张,有时是打印10多张 不定时提示热凝器错误,出错时,我量了下白线无电压,或电压很低,不过正常打印时电压也很低,有时30-50V,有时100V左右。是不是可控硅有问题啊,这种时有时无的故障怎么测试啊?

网友:
定影怎么会损坏的这么严重呢?把定影部分重新装一下

网友(2013-09-22):
又换主板,看可以吗?如果行,再来修主板。

网友:
陶瓷片接头不严吧

网友(2014-06-16):
  你这坏的有点狠吧,这机器很不错的,基本没见过你这样坏的。好好查查吧

网友A(2021-05-15):
电源板和加热组件都换了,还不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