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A-E3电源适配器坏 用通用的代换行吗

楼主(2013-08-16):
DELL PA-E3电源适配器坏 无电压输出 买原装的很贵 不知普通的是否能用 因为这款适配器带充电识别 有知道的讲一下 谢了

网友:
可以用的  只是有的比较挑剔电脑  买的时候试试看能否充电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
测量400V滤波电容电压正常 通电瞬间插头与插座间有火花 什么开关管工作 问题可能是脉宽调制芯片问题 此电源整体胶封 不想费事 不过 还没用过通用的 所以 求助懂的

网友:
楼上二位回答错误 普通的不能用 我拆开看了 中间针接识别电路  不然 不能充电 降频使用。正用普通的改,发现DELL使用了9CM704E做识别

网友:
如果问题不大,还是修一下好。。。。。。这种机器电源不好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