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943NW的问题

楼主(2013-08-16):
三星943NW显示器在强光下有图像,灯管不亮。以为通病,换了高压线圈还是一样,灯管一点不亮。其他元件都没有明显的痕迹。。。。帮忙分析下会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有什么好分析:1灯管问题 2高压板电路问题,灯管可以用通用高压条接入12V 开启脚和12V中间+个10K-20K的电阻上拉做开启信号就知道是不是灯管了。 高压电路问题通病就线圈,如果线圈有问题的话用表笔测 高压线圈的2组阻值误差是大于10就坏 小10就不是线圈问题,

网友:
找个灯管在外面连上那个高压板,开机看看灯管亮不亮,亮,亲,换个灯管包好,不亮,亲,三楼的是明智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