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8 奇葩的问题

楼主(2013-08-16):
DELL   1458 能识别 到硬盘,但是硬盘无法引导,南桥BIOS已经刷过了,硬盘接口和南桥模块的条件也查过了,没有问题!请大师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
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A:
楼主换硬盘试试吧。有些机器会挑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硬盘试试吧。有些机器会挑盘的。。。

换过了,不起作用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过了,不起作用呀

你是不是都用的西数的硬盘呢?换希捷 日立的小硬盘试试。。还有你换个好光驱上去 看能不能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都用的西数的硬盘呢?换希捷 日立的小硬盘试试。。还有你换个好光驱上去 看能不能引导。。

可以试一试!谢谢!

网友(2013-09-16):
是不是短路了装硬盘的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