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感谢迅维论坛上的某位师兄。

楼主(2013-08-16):
       今天下午客户拿一整机过来,说开不起来,我接上电源测试,不跑码,点亮没多久就自己断电,还有一点就是接上电源就自己上电开机。既然自己断电就先检查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先不插CPU供电12V也断电,那就应该跟CPU这部分没关系,接着打了ATX3.3V,5V,12V等等的阻值,也都正常。突然想到某天在论坛上看到某位师兄发的经验贴,他的问题是主板一接电源就自己触发(我这个板也有这种现象,上面有说了),他通过检查发现I/O损坏了,拉低了ATX的绿线,换了I/O就好了,我想我也把I/O换了试试,结果真的不自己触发了,上了CPU内存,也正常跑码了,在这里真的要感谢那位发经验贴的师兄。
我一直觉得好人一身平安

网友:
你这个尸兄已经在地狱等您咯,楼主赶快收拾去吧。

咯咯~

网友:
楼主写了个错字搞的有点吓人啊!尸兄,如果把板子型号,详细故障写不出是不是对其他人有更大的帮助呢?呵呵

网友:
接受哥们的教诲

网友:
迅维网陪很多维修的朋友走出了困境。感谢

网友:
楼上的深有同感,正解。

网友:
很好!就是有点吓人

网友:
借鉴经验很重要,但若是有条件还需要多深入研究啊,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下回再遇到同样故障现象的板换IO就不一定能修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