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0开机显示光标不进系统

楼主(2013-08-16):
DELL 1450 裸板能进bios,但是设置硬盘/U盘,不引导!屏幕显示光标,不进系统,换了U盘,换了硬盘,不行啊!求解····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我的情况和你是一样的,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2013-10-07):
手上也有一个DELL1520的,同样情况,开机老闪光标就是要很久才能进系统,进系统以后使用正常;估计是哪个外设有问题,明天去一个一个试。

网友:
南桥问题,加焊不行了就重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