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280T 谁在用啊。。能不能给几个曲线我啊

楼主(2013-08-16):
CF280T 谁在用啊。。能不能给几个曲线我啊  之前用的是红外的  现在买了个280t  用之前的曲线做了几个台式机全部都做鼓包,短路的短路。。应该是曲线没设置对。。以前没用过热风的 谁给我几个曲线啊  谢谢了啊 急用

网友:
帮个 忙啊      急求

网友A:
楼主估计没玩过土炮,土炮用得好的话,估计不会问这问题了...温度可以通过观察 实测得出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估计没玩过土炮,土炮用得好的话,估计不会问这问题了...温度可以通过观察 实测得出你想要的结果.

烦的很 一想到那BGA 就火大。。我折腾到了现在  温度调了半天一点效果都没板子已经报废了两块了。苦不堪言啊  我现在拿料板做实验 做的有铅板 我上部的是70   140   160  185    215  下部分是80   150  175 195    230这是我以前做有铅bga的温度。。以前做用这温度一点问题都没啊  可是用cf280t动都动不了 我又5度的往上加  加到最后  230变成了250度锡珠还是融化不了啊 就连风枪嘴正下面的贴片电容我都推不动  然后我就延时,延时将近一分钟 南桥总算让我撬下来了 还掉了好几个点。。。

网友:
诶诶    新店刚开张头两个修笔记本的客户都没弄好 啊  要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求关注   到底哪里没操作好还是怎么的  怎么可能都到250了都还得翘下来啊  是inter  南桥啊  妈的

网友:
zhourongjian 周荣建?
你买了一个锅,不学炒菜的话怎能做一手好菜呢?
你联系下客服学习怎么调节曲线吧。调节一个适合你们当地环境的
注意用好测温线!

楼主掌握不住火候 要不生了 要不糊了...不怪锅 也不怪火 环境很重要 顶一个

网友:
上部的是70 140 160 185 215 下部分是80 150 175 195
迅维BGA返修台的说明书中有推荐的曲线表,不知道楼主看了没?

你要做INTEL 的南桥,如果是有铅的南桥。
70   140   160  185    215  下部分是80   150  175 195    230
这个温度是没有问题的,你确定用的是有铅南桥么?
另外,温度升到之后,保持时间是40秒么?

给你推荐下无铅南桥的曲线吧 。
上 165  195  215 235  245
下 165  195  225 245  260
每个升温阶段保持40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烦的很 一想到那BGA 就火大。。我折腾到了现在  温度调了半天一点效果都没板子已经报废了两块了。苦不堪言 ...

  火大解决不了问题,应该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售后帮你看看,最好是先拿料板练习几次,要是还做不好速度联系我们售后电话18823306617苏工帮你看看。

网友:
你可以使用一下我发的附件里面的曲线。每一组曲线,我们都有做备注焊什么芯片用的。
如果用我提供的曲线,做芯片还是很吃力的话,就跟我联系,
QQ:2859580537手机:18926548868

网友(2013-12-22):
楼上很热心

网友C(2014-04-19):
楼主比我早一年多买  现在应当经验丰富     求好用曲线呀!   不知道能否帮助

网友(2016-05-20):
引用 网友C:
楼主比我早一年多买  现在应当经验丰富     求好用曲线呀!   不知道能否帮助

对不起现在才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