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250G硬盘修复疑问

楼主(2013-08-16):
请问各位大大:手上有一个日立250G硬盘拿在手上没有明显的震动感,都是测得电机上面的四个触点电压都是5.98V,请问这个样子去淘宝上面淘一个PCB板进行更换,修复的可能性有多大?谢谢!

网友:
可以换个板子试试,换板子要换ROM芯片和NVRAM芯片。

网友:
硬盘能转,寻道正常,不能使用,MHDD修复无效,无专业工具,就可以卖10块钱进垃圾公司了。
硬盘能转,寻道错误,或不断寻道,或硬盘根本不转,主板上面有ROM芯片的情况下,就值得买块板子测试了。
我就只有这点维修经验,不对的地方还请纠正。

网友:
电机上有电压,不转?是不是磁头卡死了,用耳朵贴近盘体,听一下是否有什么声音,是那种很轻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