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停留1.0a

楼主(2013-08-16):
E425能通电 电流跑到1.2~1.4a左右 马上就回1A左右,时钟复位供电都有 貌似通病 看了好多这样的帖子 有的说EC44脚 刷BIOS都不行 不敢轻易动桥 有没谁知道这个通病呢

网友:
amd 的机子北桥爱坏,加焊之

网友:
我有个机器也是这样,楼主你修好了吗?

网友:
还没,加焊了显卡 北桥 都不行 还是老样子 我订了测试的显卡和北桥 等桥做上去看看吧

网友:
解决了,换了测试的显卡就OK了 卖家没全新的,50元搞定。

网友:
我也有一个E425  amd独显的开机在系统里花瓶 还以为是显卡驱动没打好  谁知道关机在开机就黑屏  电流从1.2 到1.4 1.5 1.1A  觉得应该亮了  但屏一点反应也没有  外接正常显示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加旱桥试下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症状一模一样的本,先订一个显卡试试。谢谢lz分享

网友:
amd的机子就是爱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