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器维修工具的选择

楼主(2013-08-16):
想学下修液晶显示器,本人无电路基础,就知道电脑显示器里面有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显示器按键那地方叫控制板吧,
说了那么多费话,弱弱的问下,这几种板子,都有没有万能的???比方说就想测量下到底是电源板还是高压板坏了,具体哪坏,不管它,。。。。。。。就是电源板坏了,直接换个电源板,驱动板坏了,直接换个驱动板,
仅此而已。。。。。。
求高手解答下,我这种要求,就需要什么工具,另外迅维商城里有没有这样的工具卖,给套链接最好/////

网友:
还是要点 基础的,不然会有很多误判的!

网友:
一把烙铁,一块万用表就可以了。

网友:
没点知识是不行的,高压板驱动板有通用的,不过也得有基础,不然连是哪种屏线都不知道怎么跳程序?

网友:
螺丝刀,开壳的撬扳,再就是万用表和烙铁以及你要换上去的备件了。到底还是要上电的,最好还是稍微培训下,要不就会把毛病扩大,甚至于危害到人身安全。

网友:
先去百度,看几天液晶维修视频再说,工具你就会知道了

网友:
有的地方 就是哪 坏换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