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愁人,,,丢大了~~这几个电源

楼主(2013-08-16):
1,一个是900W黑豹TT电源:故障为:绿线和待机电压有,绿线为3.25V,紫线为5.12V,此机为ps232和tny279组合,
   短接绿线电压马上回0V.
2. 另一台电源为SG6105和DM311组合无待机电压,查了好久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
1,大电容~两个电容电压是否相等,每个150左右  2,功率管

网友:
无待机好修,查常规启动电路即可。

网友:
无辅助五伏的换DM311!

网友A:
意外呀~~~我在网上买了DM311...我把板上的的DM311焊了下来`,不死心``又对图量了下周围电路.无意中发现一整流管IN4007不对.跳变.找了个IN4005换上`上电一切正常了,愁`在路量还真量不准!到此一个GW-FLX-220A电源搞定,上上主板一切OK!

网友:
现在`有个7500+339组合也无待机电压`正处理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外呀~~~我在网上买了DM311...我把板上的的DM311焊了下来`,不死心``又对图量了下周围电路.无意中发现一整流 ...

什么原因?稳压管?

网友:
1N4007是整流管不是稳压管~~~~软击穿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