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31刷完blos开不了机

楼主(2013-08-16):
今天学会了刷blos心情特别兴奋看见什么机器都想把blos芯片拿放在烧录器那些刷刷,我把我的旧笔记本acer431的blos取下刷了遍再焊上去插上电源,看见电源表没有待机电流按开机键主板的LEC灯也没有亮。
电脑之所以不开机是不是关我刷了blos有的之前我的电脑可是我的呀!

网友:
可能是你的BIOS刷坏了 找个合适的刷上就好了
当你的机器正常时候你就学会了刷BIos
祝你好运

网友:
是不是刷错了、有的是分独显和集显的

网友:
这也能刷着玩啊,按着板号找个重新刷刷试试吧,祝你好运

网友:
哥,这不是闹着玩的,我以为我很激动原来还有人比我还激动。

网友:
确定你下载的BIOS版本是不是适合你的的机器,一般都是要板号一样的才可以直接刷的。刷错程序或者刷的过程出错都会使电脑变板砖的。不过刷对了这板砖还会变电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