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识别下色环电阻

楼主(2013-08-16):
  在辅助管的s极链接了一个色环电阻       颜色是   棕绿金金    应该是多少阻值啊  15? 没读过这种

发现开路了

  这个电阻用多少的代换   如果没有这阻值的

能不能阻值大了点或小的替换    求解答!!!!!

网友:
第三环有金色的吗?

网友A:
该电阻阻值是:1.5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电阻阻值是:1.5欧姆

谢谢了 知道了,不过能说说怎么计算吗

网友B:
开关电源场管S极连接的取样电阻然后到地, 棕绿金金,金负1,银负2,1.5欧

网友C:
1.5欧正解,金是0.1,银是0.01,搞维修的常识是熟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场管S极连接的取样电阻然后到地, 棕绿金金,金负1,银负2,1.5欧

谢谢 以后遇到就知道怎么识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 以后遇到就知道怎么识别了

以后还有若干问题,基础不打好头脑伤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谢谢 以后遇到就知道怎么识别了

我用1欧的替换它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场管S极连接的取样电阻然后到地, 棕绿金金,金负1,银负2,1.5欧

我用1欧的代换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欧正解,金是0.1,银是0.01,搞维修的常识是熟悉的

老师 我找不到这样的  有1欧的  有20欧的 用哪个能代换啊

网友(点评):
反馈电阻必须要原值,你用1欧可能就起不到保护作用,话说,这个电阻烧了的话,估计开关管也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用1欧的替换它可以吗??

取样电阻必须用同样功率同样阻值的换上,如果手头实在没有可以用串联或并联的方式,如0.5欧电阻用三个0.5欧串联起来得到1.5欧,3欧电阻用两个3欧并联起来得到1.5欧,你还是多看看基础书吧,比如电子工程师必备元器件应用宝典,基础不打好确实是头脑伤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样电阻必须用同样功率同样阻值的换上,如果手头实在没有可以用串联或并联的方式,如0.5欧电阻用三个0.5 ...

知道了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样电阻必须用同样功率同样阻值的换上,如果手头实在没有可以用串联或并联的方式,如0.5欧电阻用三个0.5 ...

辅助管已经炸了。。。。。

网友:
一点五欧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