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下半画面横线灰线

楼主(2013-08-16):
一台杂牌19液晶,刚拿来上半显示良好,下半上面点部份有横线,再下部分全是灰色横线。过一下竟正常了,再过阵子又原故障。换了电源高压一体板,并换接另两根灯管(4根灯管只接2根)正常不少,但时不时又出原故障,。清冼驱动板换电容,使用几个小时正常,然后开电源时约一秒还出原故障,再多试几次正常。然后使用试机中途久不久又出现问题,持续一两秒的样子,不知哪里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A:
这个一定要找到故障点,不然这个钱可不好挣 呀

网友B:
驱动板上找挑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定要找到故障点,不然这个钱可不好挣 呀

是啊,我都搞不明白稳定性问题,还是接触不良问题。开始换了电源板,拉一下驱动板它又时不时出现,或者拍一下屏时,屏上轻时有几根横线一闪而过,严重时下部分全是横线也是一闪而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上找挑毛病

要用通用板驱动看看吗?我换接另2根灯管好像没开始严重。想把屏线热压一下又怕扩大故障。以前通用板点个联想屏不成功,现在都有点担心会不会用通用板了,明天我试试

网友C:
屏的问题 正常的时候你拍几下屏 横线就会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的问题 正常的时候你拍几下屏 横线就会出现

我稳定住屏,动电源板和驱动板的线有时也这样啊,所以晕了头了

网友:
是不是软排线问题?

网友:
你没有做点屏套装吗?你自己用一块通用驱动板一块通用高压板一个12电压,做一个点屏套装,能解决很多问题的。改装两条屏线,就本就能通用常见屏了。插上点屏套装,故障消失就说明原本的电源板或者驱动板故障,再排除定位维修。如果故障依旧就是屏坏,别修了,修好也是种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