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B550 加电掉电

楼主(2013-08-16):
今天接到客户一机器,问什么问题?客户说不知道  ,你自己测测吧 ,好吧加电,看待机有0.05自己接掉到0.02,然后加电,电流有时加到0.27左右掉电成待机,有时可以加到0.54左右又掉到0.2然后再掉到待机,有时加电可以加到1.54左右然后掉到待机,怎么感觉这么奇怪啊 ,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主板进水了,拆吧 ,几下拆开,揭开胶纸一看吓一跳,果然是进水,面目全非,直接拿洗板水洗了,还有还多氧化的电容电阻芯片用烙铁焊了一下,然后加电,电流到0.16掉电,测各个电压都已经出来,包括CPU电压,想着应该是二级电压没有转出来所以掉电,然后在主板上找单个场管,一般单个场管都是二级转换场管,发现u55   D级有3V,S级无电压,量控制级只有0.16V明显不正常,应该是高电平的呀,然后找5V转换场管u54   D级有5V    S级也有5V说明二级5V转换正常,那就应该控制正常,一般二级3  5V的控制信号是一样的,就顺手量了下3v的控制是否和5v的控制相通 ,一量果不其然,那这就好办多了,直接飞线 将3v控制与5v控制连接起来,然后上屏测试,联想的logo终于出现了,装机 拷机没有问题,打电话给客户取机器,150元到手,说的是有点长,但是维修只是一两 分钟的事,希望我说的对有些人起到帮助的作用,在下也是正在学习当中,说的不对的请 将两啊  ,

网友:
进水的机器建议多试试机器  有些时候进水的返修更麻烦
楼主这个确实属于秒杀的了 厉害

网友:
 进水有的难 大部分都是你这样秒杀

网友:
这种进水机修后,能用一个月再说,我以前处理过一个进水的,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烧了好多件。

网友:
进水看面积,大了不如放弃,事多!

网友:
秒杀机,不过价格低了呢,都这样的话,快没饭吃了

网友:
高手,具体人主板的电路,作用,或芯片  原件的作用,一眼看出来,就有点难,因为主板型号多,结构也多,也不相同

网友:
学习了    以后类似问题就知道再哪入手了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