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win8,出现ntldr is missing拆腾半天解决了!

楼主(2013-08-16):
今天下班回家,找了个GHOSTwin832位的系统,G进电脑后重启出现NTldr is missing,下面还有一排懒得打,大至意思说我的LDR坏了,我找了半天原GHOST里面也没找到这文件,于是我又G一遍,还是涛声依旧,于是在启动盘DOS工具箱里找修复工具也没找着,没办法,想恢复WIN7算了,不知不觉进入了win7PE桌面,突然眼着一亮,桌面正好有我要找的windows 引导修复工具,哈哈,点了一下运行,然后重启,win8安装的那圈圈开转了,洗个澡出来,装完了,开始试用,把它设桌传统桌面跟win7没两样!唉!浪费我一晚上时间!用两天了再改回WIN7吧!

网友:
平时装系统,遇到好多WIN 8改WIN 7的,WIN 7要改XP的。

网友:
上次win8改win7设置bios出错导致不停进bios,后来总算解决了

网友:
本人表示没有搞W8的 在这里学习了 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问题 能简单的说下不

就是先装了win7之后进系统认不到网络适配器和声卡,打不了驱动,就想着之前为了u盘引导动过bios设置,所以进bios恢复默认设置看看,于是就不停的进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先装了win7之后进系统认不到网络适配器和声卡,打不了驱动,就想着之前为了u盘引导动过bios设置,所以 ...

呵呵 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还没装过WIN8

网友:
Win8除了开机快以外,很多东西不兼容!!很多软件装不进去!

网友:
win8 不常用,现在还是xp的天下

网友:
咱是XP的忠实用户

网友:
咱们的XP才是硬道理

网友:
用了两天,这WIN8,好象比WIN7不XP要快些

网友:
学习学习,连7都不敢用的说

网友:
引导没做好?

网友:
其实WIN8真的挺好用的,用了快一年了

网友:
xp能用就用,说实话,好多稀罕的驱动只认xp,悲剧

网友:
这么快啊,感觉很蹊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