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3-08-17):
此电源故障一开始为有待机4.7V和PS-ON5V,其它无输出,先从初级测起,测到大电阻的两个均压电阻发现其中一个电阻被换过,颜色和阻值都与另一个有偏差,两电阻一个为101千欧,另一个为88千欧,找到两个110千欧的电阻替掉,又发现次极一个管子异常,拆下测量发现正常,重新焊好,接好灯泡,各路输出都有了,只有蓝色-12V输出偏高 为-10.4V,换了相连的电容补焊了两个电感后测量仍是-10.4不变,路线到水泡的对应引脚测得电压-11.5V,从该脚往回跑,发现经过一个132千欧的电阻后电压才降到-10.4V的,又看了电源铭牌,确定蓝线输出为-12V,请各位老师帮我分析一下,是那个电阻变值了吗?还是有其它的东西我跑落下了?
今晚的收获挺大的,弄好一个雷击的主板,另一个点不亮的主板换了一个微鼓的电容后也正常工作了,只有这个电源卡在蓝线这里了。

网友:
我是不是应该将次级中间的那个整流管给它换一个,是不是他的功率低了呢?水泡的那个引脚的正常值是不是应该低于-12V以上再经过那个电阻分压后输出呢?

网友:
这个-12V是从二极管的负极接过来的,你在看看那正常不,换个试试,另外这个电压是直接接过来的,一般加个电容,电阻加不加应该问题不大,具体看作用,你去跑跑看

网友A:
这个电压只有-10.4v应该没问题的,但楼主说这个电源通过一个132千欧的电阻而来,我找遍了PCB都没找到那里有个132千欧的。

网友:
132K电阻,按电阻公式计算~~汗~~~无语了

网友:
-12V只是标称,一般要带负载才会到-12V左右。这个132K的电阻在负电压12V中还真没看到过,通常经二极管引出接一个电感和并上一个电容就没什么元件了

网友:
嗯,知道了,谢谢。现将图片传上,相机没在身边,手同照的,诸位见谅

那个电阻从正面很难看到,在两个电感中间,还是贴着板子焊的。

网友:
这个板子的电阻确确实实在那里,顶多是我的表误差,但120K以上肯定是有的。

网友:
现在基本用不到负压的了,低一点无所谓,这个电压会受12V影响的

网友:
那个应该是个二极管吧。即使是电阻,也是小阻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只有-10.4v应该没问题的,但楼主说这个电源通过一个132千欧的电阻而来,我找遍了PCB都没找到那里有 ...

诚如楼上这位仁兄所说,我也没有在长城ATX350P4的图纸中发现它,看到他大约是几百欧,为了弄个明白,我现在试着将他拆出来看看,还有点怕装不好大水泡,不过无所谓拉,反正本来也是坏的电源,装不好就当没修过,岂码弄明白这个电阻是多大的,到底变没变值。呵呵。等我消息哦

网友:
拆开大水泡看了,是一个二极管,标号似乎是D341,3后面的看不太清,二极管压的 很严实,没有取下来看。我当时没有找图纸,用表量了一下有值就以为是电阻了,闹了笑话,呵呵。不管怎么样,在大家的帮助下又学到了一点经验,以后修东西之前能找得到图纸的尽量先找图纸,然后再着手修理。下面上图,这张真心表示不清晰。
中间竖着靠右的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只有-10.4v应该没问题的,但楼主说这个电源通过一个132千欧的电阻而来,我找遍了PCB都没找到那里有 ...

查清楚了,是一个二极管,标号D341(好像,3后面看不太清,管子压的比较严实),之前没找图纸,直接上表量的,量出来阻值了就想当然的认为是电阻了。

网友:
这电源可以用,没有什么大问题,看看线头有没有松动,虚焊

网友B:
D341 j经常见到。。。坏的多啊。。有图纸也分享下啊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D341 j经常见到。。。坏的多啊。。有图纸也分享下啊 楼主

没图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