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也可以帮指点一下

楼主(2013-08-17):
待机时,A点(P极)电压为多少V?上电后,A点(P极)电压为多少V?  它的电压是由哪里产生的? D25这个二极管,在此电路图中,起到什么作用?   是否可以把它去掉?

网友A:
P点电压???我没看到在哪里,没看明白,关于那个二极管IN4145是整流用的,下面加电容滤波

网友:
A点电压 ps-on应该为5V高电平,通过10K电阻,或者二极管整流

网友A:
不能去掉的,去掉了下面那个电容没意义了,整个就是对5V电压就行处理

网友B:
插上220V及ATX电源后,产生待机电压,A点的电压约为5.7V左右,之后I/O将PS_ON信号拉为低电平,完成上电,此时A点的电压值为0V,个人认为二极管在此电路中有钳位保护功能,去不去掉都行。

真确 可以不要 的
赞同版主观点,此二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应为钳位保护功能,主要是在关机状态下钳位ps_ON为高电平状态,防止因电路中的电磁串扰和噪声引机器上电动作。

网友B:
电源输出本来就是说直流还需要整流吗?通过10K电阻或者二极管整流,貌似电阻没有整流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输出本来就是说直流还需要整流吗?通过10K电阻或者二极管整流,貌似电阻没有整流的功能。

但是从图上元件参数看出,IN4145就是二极管,这个你怎么解释?????????

网友:
去掉了下面那个电容没意义了

电容在这里滤波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去掉的,去掉了下面那个电容没意义了,整个就是对5V电压就行处理

二极管并不只是有整流一个功能,假如如你所说该二极管起整流作用,整流哪个电压呢?ATX输出的之后PS_ON信号电压还是+5VSB呢? 这个图中也有二极管,难不成也是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上220V及ATX电源后,产生待机电压,A点的电压约为5.7V左右,之后I/O将PS_ON信号拉为低电平,完成上电,此 ...

猜测可能是一个浪涌回路,让IN4145和10K电阻蓄电,然后电容对敌放电

就是一个为PS ON提供一个上拉电压的 不要想的太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并不只是有整流一个功能,假如如你所说该二极管起整流作用,整流哪个电压呢?ATX输出的之后PS_ON信 ...

你发这个图还差不多,明白了这个二极管不是整流的,有其他作用吧

网友:
待机时电压5v,开机就是把这个点的电压拉低。二极管可以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点电压???我没看到在哪里,没看明白,关于那个二极管IN4145是整流用的,下面加电容滤波

此处整流意义何在?5VSB提供上拉,不是输出,假设二极管是整流,电容滤波也是在二极管之前,拆了二极管对电容有何影响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处整流意义何在?5VSB提供上拉,不是输出,假设二极管是整流,电容滤波也是在二极管之前,拆了二极管对 ...

大哥整流滤波电路,电容是不是在二极管后面吧 仔细看清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整流滤波电路,电容是不是在二极管后面吧仔细看清楚吧

你这个是交流变直流,整流滤波是对的,你仔细看看我刚才最后给你回的帖子吧!我是按照你的思路:假设二极管是整流,发帖那个图中C71是在二极管之前,看清楚了!

网友:
待机时P点5V电压    开机时P点0.7V以下低电压         那个二极管可有可无         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并不只是有整流一个功能,假如如你所说该二极管起整流作用,整流哪个电压呢?ATX输出的之后PS_ON信 ...

这是双二极管  使待机电压与CMOS电池电压切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9407-1-1.html

网友C:
lz板子还在你的手上吗?在的话做个试验呗,把他去了!先烤一天的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板子还在你的手上吗?在的话做个试验呗,把他去了!先烤一天的机看看。

主板是ECS 865G的旧板,没有时间去试它了。。能正常开机的。。也不想花时间去试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