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码时序启动完就重启,显卡问题导致主板跑码每个代码清晰可见

楼主(2013-08-17):
原因就是跑码到2b(蜂鸣器叫了)→然后跑码到52(主板重启),什么原因,蜂鸣器叫就是表明主板启动时序已完成,为什么过了52就重启????????????还有显卡有点问题为什么会导致主板跑码“很慢”?????????????????每秒跑一个代码,代码清晰可见

网友:
维修这行,得一直修啊!

网友A:
换条内存试试,刷下BIOS

网友:
一扫灰 二刷bois 三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条内存试试,刷下BIOS

有点道理,刷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