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550维修

楼主(2013-08-17):
跑0.8几,独显的机器。刷了BIOS不行,还会有其他什么问题吗?有修过此类机器的故障点吗?

网友:
看了机器,好像是不是灌胶的机器啊?

网友:
显卡可能最大    信号电压也有可能

网友:
好像是不是灌胶的机器啊

网友:
现在大部分机器出现此类问题,你既然觉得显卡有问题,就先风枪吹吹,大部分能看出故障~

网友:
故障点已经确定了。呵呵感谢各位。不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