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4050黑屏

楼主(2013-08-17):
开一会 或一开就黑掉,又不关机、换过主板 、换过硬盘、换过屏、还试过不插键盘线、哎!郁闷死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就差cpu没换了  都到这种地步了 你也不妨在试试

网友:
最后好了
原来是外接声音接口小板上休眠电感坏了  哎!!!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少见

网友:
修的郁闷了 哈哈

网友:
没修过,学习了

网友:
主板都换了,这个机修得也太无敌了.

网友:
小板上休眠电感这个东西第一次听过,我想应该是叫霍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