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电阻

楼主(2013-08-17):
看了下帖子都说对地电阻测量是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数字表。数字表不是红表笔接电池正极,黑表笔接负极吗?
对地电阻:这是指测试点到地的电阻,还是地到测试点的电阻?

灌水

网友:
都差不多        就好像是你家到北京的距离和北京到你家的距离

网友:
多谢谢楼主,看来我一直是测反了,我是黑接地呀学习了

网友:
自己顶下,求高手讲解下了请那些自己都搞不明白的就不要灌水  谢谢了

网友:
对地打阻,也叫二极体值,无单位(不是欧姆啊),红表笔接地,用黑表笔去测测试点。

网友:
谢谢6#回复   是叫对地打阻值  无单位。http://baike.baidu.com/view/4528827.htm      问题解决了

网友:
没看懂。到底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