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三星913NWPlus液晶驱动板的程序

楼主(2013-08-17):
      前几天接一台三星913NWPlus 液晶,现象为:开机白屏,蓝色电源指示灯常亮(能开关机)。凭经验以为是屏线的问题,换屏线故障依旧。测屏保险完好。再测屏供电,只有3.66V,低了!正常应为5V。查屏供电各电子元件,无问题!上迅维查资料得知,这款屏的驱动板程序经常出问题。这驱动板主芯片是 SE717M-LF ,Flash芯片是:MX25L1005。先将MX25L1005程序读出保存,再将其清空,最后再重新写入先前保存的程序。
      加电测试,一切OK!
      百度了一下这板的程序,不太容易找,发一个给大家!

三星913NWPlus液晶驱动板的程序

网友:
无解!为什么程序出了问题,把它读出来再写回去又可以用!说说看什么原理!

网友A:
驱动板供电给屏的电压低了跟刷程序有关系?我修这么久还是头次看到你这么牛的说法哦!你这台的确是电压偏低但是我修这么久都没搞到程序那去!都不用刷程序都能修好!你敷衍人的技术不太合理了哦!

网友:
那请教一下,就这屏,您该如何修呢?

网友B:
  撸主试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撸主试了么?》

客户已经取走好几天了,反映很好哦!

网友(2014-01-16):
收藏了,谢谢,真心想说,三星能修的人没脾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供电给屏的电压低了跟刷程序有关系?我修这么久还是头次看到你这么牛的说法哦!你这台的确是电压偏低 ...

楼主这算特例吧,应该不具有广泛性,不过无解时算个思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