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3-08-17):
开机主机正常启动  显示器的灯也从橙色灯变为蓝色  但是屏幕却是黑的  手动关闭显示器电源再打开就正常了
是那个部件出了问题

网友:
显示器电源灯不亮问题很简单。 首先确定为电源板。拆机先量电源板元件有没短路  跳线是否开路 在量220V,12V 3.3V有没有来 如果来了高压条已满足工作条件。故为高压条坏。

网友:
把开关拆了试一下。另外,修过三星、技展的几个显示器,初次通电,要按一下开关键才能显示图象。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我说了显示器的灯是亮的呀

网友:
晕倒 看错 你接了VGA没有 是什么品牌显示器

网友A: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如果是三星就刷BIOS

网友B:
这问题真不好说啊,手动关闭显示器电源再打开就正常了是指显示器能正常亮了还是电源指示灯正常亮兰色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如果是三星就刷BIOS

刷BIOS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设备的,连问题都没搞清楚就刷BIOS

网友: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

网友:
电源部分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真不好说啊,手动关闭显示器电源再打开就正常了是指显示器能正常亮了还是电源指示灯正常亮兰色了啊

AOC呀

开机以后显示器灯从橙色变蓝和正常一样  但屏幕却没亮  手动关掉再开灯从橙色变蓝色屏幕亮了正常使用

这个现象只是偶尔出一次  所以拿去JS也不给修

网友:
我遇到一个显示器,可以正常用一段时间,然后就自动关闭,电源开关不起作用,必须把电源拔掉,然后插上才行,打开测试了哈,电源按键上没3v电压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BIOS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设备的,连问题都没搞清楚就刷BIOS

哥们  你先理解我的回答    别太早下结论    他没说清牌子型号  我给个假设三星不行吗? 而且还就三星的刷BIOS不用任何刷写器   用三星的软件就可以解决bios刷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哥们  你先理解我的回答    别太早下结论    他没说清牌子型号  我给个假设三星不行吗? 而且还就三星的刷 ...

谢谢 可惜不是三星呀

网友:
稀里糊涂的,楼主测量什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 可惜不是三星呀

楼主是搞维修的吗?要让别人帮你分析首先需要拿出电压 信号类似的数据出来   不然大家都枉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搞维修的吗?要让别人帮你分析首先需要拿出电压 信号类似的数据出来   不然大家都枉然

我不是呀   我就想问问可能是哪个配件出的问题  我直接买一个自己换掉  电源板还是驱动板